笔记本电脑开机黑屏

楼主(2023-03-01):
请教下各位师傅,电脑突然开机黑屏,进系统输入密码前黑屏(win7 logo已过),鼠标能动。任务管理器弹不出来,安全模式也进不去(一样卡在黑屏)。请问下该怎么办,不想重装电脑。昨晚还正常,今早开机突然这样了。

网友:
试一下看能否进PE,,要是能进PE是正常的,说明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开机狂按F8,选择进安全模式或最后一次正确配置或VGA模式。
可能硬盘有问题了(坏道或坏快),插pe U盘检测一下看看

网友A:
这个论坛还有这么多人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还有这么多人么啊?

不知道以前肿么样

网友:
看看能不能进pe,系统问题排除了,硬盘问题多一点

网友:
擦一下显卡和内存条是否正常

网友:
来看评论区学习

网友:
首先必须分清楚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