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iPhone XR手机WiFi打不开维修经验

楼主(2023-03-01):
iPhone XR手机WiFi打不开维修经验

       iPhone XR手机在一次不小心摔过后,WiFi打不开了,初步判断是手机遭遇撞击导致排线松动,以下为具体维修过程:

      【机器型号】iPhone XR

      【故障现象】iPhone XR手机WiFi打不开

       客户描述,手机一不小心没拿稳掉进洗手池里了,沾了点水,但是其他功能都可以正常使用,只有WiFi打不开了。初步判断可能是手机遭遇撞击导致排线松动,或者液体从缝隙进入机器内部导致的WiFi模块损坏,具体需要拆机后才能得出结论。

iPhone XR手机WiFi打不开维修经验 图1

      【维修过程】首先要确定WiFi模块是否真正损坏,因为正常情况下,这些硬件损坏的几率是非常小的。所以有很多时候并不是硬件坏了,可能是系统问题,对手机进行飞行模式和重启之后,故障仍旧,确定是硬件损坏所导致的。

      iPhone有个特点就是,很多零部件都是单独的模块,所以坏掉了可以直接更换,首先拆下iPhone XR手机主板,把WiFi模块上的纸撕下,将主板固定在夹具上。

iPhone XR手机WiFi功能在摔后就打不开怎么办? 图2

       苹果的芯片上都有胶,这加剧了换芯片的难度和风险。首先除胶,风枪200多度吹,除去WiFi芯片周围的胶。

       除胶完成后,把WiFi芯片吹下来,330度左右吹芯片,注意把握火候,凭经验感知锡融化后用刀片从芯片底下把芯片挑起。

       然后这一步继续用电烙铁加助焊剂除掉挑起芯片后电路板上的剩余胶和锡。注意挑芯片和除胶是不要搞掉点。

苹果手机iPhone XR WiFi用不了怎么办维修 图3

      把新的芯片植好之后植锡板和锡浆给新WiFi芯片植锡

       【维修结果】换了个新的WiFi芯片后,重新装机测试,WiFi网络正常、触摸正常、其他功能正常,故障修复,维修结束。

iPhone XR WiFi打不开故障维修 图4

      本案例来自迅维快修旗舰店,未经许可,严禁转载!

网友:
不拆硬盘解绑啊?

网友:
谢谢分享!记得老师说需要解绑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
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