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电流表加装数显表,怎么接线啊

楼主(2023-03-01):
指针电流表加装数显表,怎么接线啊?大神们帮我看看这个画图接线的对不对呀?如果错了麻烦给指出来,详细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学些一写,用时好用

网友:
不对咯。负载和电流表要串联     数字表的独立供电

网友:
额,我用数字的

网友:
都串联起来,,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师傅能帮我连起来看一下吗

网友:
有点绕

研究好久了,接了好几种方法都不对,就这个差不多能用,但是测量不准,我感觉应该还是接线问题

网友:
数字的简单,接线没那么复杂

网友:
的数字表工作电压是取于输入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数字表工作电压是取于输入电压

这个数字表还需要一个独立供电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字表还需要一个独立供电是吧

对,这个供电就看这表的说明书了,,看它是多少伏的,,这个电压有的是一个比较宽的供电范围,有时又可以取自要测量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供电就看这表的说明书了,,看它是多少伏的,,这个电压有的是一个比较宽的供电范围,有时又可以取自要测量的电压

供电3,5到28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数字表工作电压是取于输入电压

vcc直接在单独拉一条线接到稳压电源正极吗?接通负载后数显表无工作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cc直接在单独拉一条线接到稳压电源正极吗?接通负载后数显表无工作电流

指针电流表是不是已经能指示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针电流表是不是已经能指示电流了

指针可以呀!数显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