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600N无电压输出

楼主(2023-03-02):
闲来无事,抓来一个坏的航嘉SUPER 600N电源修一下,插电有待机SB5V正常,短接14脚绿色线到地,无其它电压输出,风扇倒是能转。拆出来看看先吧,电路板无明显的烧黑痕迹,此电路主电源是CM6800UX+副电源TNY277PN+监控电压芯片ST9S313A,试短接绿色线到地,一瞬间各个电压有升起又掉下来,应该是检测到有短路或者检测反馈电路问题。找了下一轮论坛,没图纸,也没ST9S313A的资料,测3脚连接的光耦1脚5V,2脚也是5V,没拉低,所以光耦没工作,先按论坛别家说的短接9S313A的3脚和4脚,强制开机,,光耦这下工作了,2脚拉低到了4V,各个电压出来了,12V,5V,1.8V,不对,1.8V的应该是3.3V,检测芯片ST9S313A的1脚0电压,2脚地,3脚0V,4脚PSON_0V,5脚1.8V,6脚5V,7脚电源5V,8脚PG_0V。那应该是5脚的1.8V检测电压不正常,看论坛人家说的检测电阻问题,我也跑线查啊查,没发现问题啊,各个电阻都正常,也看到论坛有人说这个芯片没达到1脚PGI线路没达到15V不工作,我跑线测了我的也只有9.5V,难道这路绕组过来的有问题?经过两天的摆弄,也走了不少弯路,最后还是重点检查ST9S313的5脚3.3V电压反馈脚这一路的线路,终于发现问题了,这一路还有连着一个-12V供电,后测到此路绕组过来的肖特二极管击穿了,原来是-12V的问题,拉低了电压,竟然是最容易忽略的电压短路了,,,以前也碰到过几个-12V引起的故障,只是年代太久远,忘记了,不知道是不是航嘉的通病。故障到此修复。不知道能不能加分呢?

网友:
无图还折腾好了,嗯不错,虽然电源不怎么值得修了:daxiao:

网友:
一个都没有修过。因为电源实在是太脏了,全是灰

网友:
我修到过一次也是-12V二极管击穿。这种在开壳前测量个线路的阻值就出来了,你的确饶了一大圈。

网友:
电源过载保护,首先查负载情况

网友:
如果通电后,电源什么电压都没有,请问应该往哪个方向去检测,是长城额定300w电源。

网友:
电源电路还没学呢看不懂

网友:
各路供电是否短路,应该先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