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5471 ARMANI13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03-02):
DELL Vostro 5471 ARMANI13 不触发测量3.5V电压正常
测1V待机电压无

测量EN无电压

测量EN阻值对地为0
拆芯片阻值不变

查找信号去处

拆U1201,阻值正常,换U1201,触发正常开机。

网友:
XZZ涨价了  原3账号  399变 999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大神级别

网友A:
这算通病吗 我也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算通病吗 我也遇见过!

应该不是。。。。。。。。

网友:
这款通病,碰到三台这样故障

网友:
路过学习了,是1V待机问题

网友:
这种门电路坏的不少 ,收藏

网友:
高手!进来膜拜一下。

网友:
有点位维修起来很方便

网友:
收藏通病,留着用的时候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