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黑鲨3不开机-芯片焊盘严重腐蚀引起故障修复

楼主(2023-03-02):
小米手机黑鲨3不开机

       小米手机黑鲨3被摔过后不开机了,收到手机初步判断是收到外力挤压导致开机线不正常或者内部主板出现问题而导致的不开机,具体维修如下:

      【机器型号】黑鲨3

      【故障现象】不开机

      客户说描述和女朋友吵架,她生气了,拿起东西就砸,这个黑鲨3虽然很久没用,但是里面都是刚认识时的回忆,被砸过之后外观没有什么损伤,可就是怎么都开不了机。

      初步分析应该是受到外力挤压导致开机线不正常或者内部主板出现问题而导致的不开机,具体需要拆机检查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维修过程】收到客户手机,按开机键不开机,拆开手机测量电池正常,取下主板,接上修机线,开机电流就是跑不上去,参考鑫智造软件测量开机线路、供电等条件都正常,这种遭受过外力摔打的机器容易内部零件损坏,焊点脱落等情况,常见是CPU虚焊的多。

      用风枪将CPU取下,清除表面多余的锡,用植锡板按照CPU锡脚分布给CPU的锡脚重新上锡,确认锡脚间无杂质后用洗板水清洗上好锡的CPU,然后与主板上的CPU锡脚对齐,加热,重植CPU完成。

      其实手机不开机的原因无非就是焊点脱落,虚焊,线路不良,小米的手机重植CPU可以解决70%的问题,但是要注意清理表面的锡的时候一定要清理干净,不然焊上去之后依旧会出现虚焊的情况。

      【维修结果】重新装机,接上电源,手机正常开机,网络正常,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相关阅读

小米黑鲨3系列维修相关主题帖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许可,严禁转载!

网友A:
学习了,还能听个故事,他跟女盆友吵架了把手机摔坏了,手机里面有很多美好的画面,估计楼主也帮他回味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还能听个故事,他跟女盆友吵架了把手机摔坏了,手机里面有很多美好的画面,估计楼主也帮他回味了, ...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需要实话实说 到底有没有回忆

网友:
厉害,感谢分享,发大财

网友:
感谢分享,CPU虚焊

网友:
黑鲨手机玩游戏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