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谁有华硕sf4100u的bios

楼主(2023-03-02):
华硕笔记本板号tp412ua r3.0谁有这个bios官网下不到接诊断卡跑码 88
cpu i5 8代单U
无独显
带板载4g内存

网友:
论坛没有的话,就去某宝买一个,验证好的话就分享出来,多谢

网友:
有的,下方有联系方式

网友A:
俺手中没有,论坛里好像也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手中没有,论坛里好像也没有哦

接诊断卡跑码停在88

网友:
备份bios,8成是好的,机器是使用中黑屏坏的。

懒得个修了已经还了,
量pice 复位有3.3v,cpu除了vccgt,其它供电都正常。
电流可以上到500ma多,有几次跳变。
有没有过内存不太清楚,
有内存复位,应该有检测到内存,
推测
1.板载内存坏
2.供电芯片坏,收到集显发出的供电要求芯片没有发出供电
3.cpu坏
由于故障无法定位,
买bios和芯片感觉成本百八十可能修不好
主动放弃

asus sf4100u.zip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