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86F键盘乱跳

楼主(2023-03-02):
刚开始键盘都是正常的,过一会就乱跳,把键盘排线拔了,也在那一直跳,外接也一样。重启以后也跳。这个键盘是EC控制的还是有单独的芯片?有没有遇到的师傅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触摸板也可以拔掉试下,或者你进PE会不会这样

网友:
测量一下键盘接口各脚对地值

网友B:
这个键盘好像是EC IT8987E芯片控制的。

网友:
一般是键盘接口有电容到EC

网友:
我遇到过bios有问题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C:
“刚开始键盘都是正常的,过一会就乱跳,把键盘排线拔了,也在那一直跳,外接也一样。重启以后也跳。这个键盘是EC控制的还是有单独的芯片?有没有遇到的师傅帮忙分析下,谢谢”。这种现象以前遇到过,是该仔细查,5楼说的不错。这让我想起在HP8470P机型上遇到EC有明显发霉生锈的,键盘排线座生锈,清洗过了,重新焊,EC的脚要磨光亮,然后没再反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键盘都是正常的,过一会就乱跳,把键盘排线拔了,也在那一直跳,外接也一样。重启以后也跳。这个键 ...

EC没问题,EC到键盘口有一个耦合电容腐蚀,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也可以拔掉试下,或者你进PE会不会这样

EC没问题,EC到键盘口有一个耦合电容腐蚀,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键盘好像是EC IT8987E芯片控制的。

EC没问题,EC到键盘口有一个耦合电容腐蚀,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