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工控板 H410 BIOS 键盘灯亮,不显示

楼主(2023-03-02):
工控板 H410 之前正常的,HDMI口可以点亮屏幕,在bios中改了分辨率,保存启动后, 小喇叭正常滴一声,键盘灯亮,屏幕不显示
HDMI的线路貌似正常的,网上也找不到这个板子的bios
求救网友

网友A:
正常把电池放电恢复默认不行吗

网友:
扣电池放电

网友B:
这类主板不要乱改分辨率,依据内接或外接的液晶屏设置合适的分辨率,输出信号看CPU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把电池放电恢复默认不行吗

要是能行的话,我还来发帖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主板不要乱改分辨率,依据内接或外接的液晶屏设置合适的分辨率,输出信号看CPU型号。

现在还有办法解决不

网友B:
主板上有LVDS接口接液晶屏吗?有的话屏幕尺寸或者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有LVDS接口接液晶屏吗?有的话屏幕尺寸或者型号是什么?

主板上LVDS的脚位都没有安装插针,原配的屏幕尺寸未知

网友:
原配的屏幕需要知道的,不然没法设置正确的参数

网友:
我有这的BIOS

网友:
你可以找一个和你调的分辨率一样的显示器,插上试一下

网友:
你这个是杰微的主板,可以打杰微客服电话问问官方有没有BIOS

网友:
外接显示器不断测试

网友:
显示接口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盲改!回来

网友:
能否提供一下BIOS,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你设置问题

网友C:
默认了应该是vga优先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默认了应该是vga优先显示

这个没有VGA输出接口

网友:
外接屏幕显示,设置bios和内置屏幕参数正确就可以正常显示,有些不支持内外屏一起显示的,先断开内屏让外屏显示再设置

网友:
清理bios,恢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