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5GT不开机不亮屏,电流卡在300毫安

楼主(2023-03-02):
一台华硕FX505GT飞行堡垒,一开始的毛病是正常开机,开机进系统后自动关机重启,电流跳变到2.2A,后掉电35ma,拆了BIOS,重新焊接后,一插电键盘灯全亮,一直亮,不开机不亮屏,电流停在300ma不动,检查发现是键盘灯排线问题,把键盘灯排线拔了问题就不出现了,但是一插电,电流在65ma,不开机不亮屏,按开机键没反应,这种情况是否可以锁定是BIOS或者南桥问题?

网友:
各电压正常不 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原来是正常的,拆完BIOS想刷,编程器不读,折腾一个多小时都没读,我又焊回去了,然后碰掉一个0O电阻,一坨锡直连,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
重刷BIOS吗?我看了那个电阻,好像是EC和南桥通讯的一个信号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2025-04-07):
我换个键盘,换好后交给客户是正常的,结果客户拿回去当天晚上就开机不起来,说我换键盘搞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