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问一个很小白的关于设置路由器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23-03-02):
家里的路由器换了新的,然后因为忘记了宽带的账号密码,所以打电话问运营商,他给我一个即时更改过的密码,我把宽带猫和路由器的电源都拔掉,等了一分钟之后重新插上去,设置路由器的时候选了拨号上网,然后输入他给的账号密码。wifi账号密码都是用它自动默认的,设置完了,页面也显示现在可以畅游互联网,但是这个WiFi可以在手机上搜索到连接上,却显示需要登录,并且弹出下面这个页面表示无法上网。
第2次我复位了路由器,上网向导设置的时候点选了自动IP,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并且它也显示现在可以畅游互联网了,但是还是上不了网, WiFi名字下面有需要登录4个字,不但上不了网,还是弹出下图这个页面。
我大概复位了四五次,最后一次我把老路由器重新拿过来,复位设置也不行了,还是弹出密码有误的页面。我彻底迷茫了,这是哪里做错了?

网友:
现在一般都是光猫拨号,猫要桥接,才能路由器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