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40-80 版号NM-A361 REV;1.0这个位置的电阻位置

楼主(2023-03-02):
求助联想G40-80  版号NM-A361  REV;1.0这个位置的电阻位置,这个位置进水腐蚀的严重。好像有个100K的电阻是在左边还是右边?现在是触发0.4~0.3左右掉电,再按开关还是掉电,刷BIOS也不行。

网友:
这个看看是不

网友:
版号一样,触摸左右键位置不一样,机型不同了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也在修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也在修同样的问题

没,装起来给客户了,有好多帖子说是CPU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装起来给客户了,有好多帖子说是CPU的问题

是的,加焊CPU,可以亮机,不掉电了。但无线网卡打X,找不到到无线网络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加焊CPU,可以亮机,不掉电了。但无线网卡打X,找不到到无线网络 。

无线网卡是这种吗,那就好弄了可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网卡是这种吗,那就好弄了可以改

无线网卡割断56脚 WLAN_OFF#,强行开启了。搞好了。

网友:
顶一下,更多人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网卡是这种吗,那就好弄了可以改

我一般只割缺口第二脚就可以了,也是强行开启。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