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维修一台进水严重联想单板NM-D031

楼主(2023-03-02):
接到一片进水严重的联想单板,到手先观察主板,只能说惨不忍睹,多处进水腐蚀发霉。

先不清理,打一下阻值,阻值全部正常, 洗刷一下发霉点,检查一下受损的原件,对照图纸替换。
腐蚀断线的地方刮开补线。

手艺一般凑活着看吧。
大概的清理了一下,肉眼看去没什么问题了,准备上电,通电0.01然后归零,万用表测量,公共点都没有- - 。
查条件?查锤子,直接换管子,换完,果然公共点有了。有了之后待机3,5V正常,1.8V只有0.3V,那这个得查条件了。

就这个芯片控制1.8V,随便一查发现公共点电压没到这,点位图位置果然是进水位置,仔细观察,板层断线,电阻吹开焊点都腐蚀穿了,表面看着光鲜亮丽,内在一塌糊涂啊,补锡飞线OK。

再次上电,电流能跑上来了,发现是死电流,别修到这里U挂了吧,示波器没在这,本着先易后难,屏蔽掉板载内存再试试,这机器有一个内存槽,屏蔽掉之后外插一根条子开机了,到此这台进水板算是OK了。

网友:
有的看的惨还好修  有的看不的水那才难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