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铁们,40寸液晶显示器 屏幕中央有这种红色,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3-03-02):
(图片)

网友:
屏的偏光片有问题了。

网友:
好像是黑颜色变成红颜色了吧,它的背光没有问题吗

网友:
或者,让显示器显示几种纯色看看它是显示什么颜色

网友:
修好了吗?坐等这样的屏维修结果。

网友:
屏的偏光片 重新换膜 可以解决

网友:
屏幕坏了,建议放弃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