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12偶尔自动重启

楼主(2023-03-02):
(无正文)

网友:
这两张图可能清晰一点

网友:
求大神帮我看看

网友A:
电源ic都换了,U重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ic都换了,U重植吧

要修什么东西呢

网友:
上面拍的图片看不清,下面的图片又没有任何作用。之前换过电池,建议还是换电池排除一下,检查电磁座子是否接触不好。手机的电源IC一般不会出问题,可能是无良商家骗取高额维修费的手段。

网友:
买个鑫制造,都为你准备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