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示波器怎么选

楼主(2023-03-03):
笔记本维修示波器买2通道,70m的够不够用,是德DSOX1202A,70m够不够用,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修笔记本主板,台式机主板,一般选用100M  的就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笔记本主板,台式机主板,一般选用100M  的就够用了

双通道够不够用,有没有必要用4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通道够不够用,有没有必要用4通道

两通道的就行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是德dsox1202a,日常修笔记本主板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