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iPhone X 不读卡维修

楼主(2023-03-03):
iPhone X 不读卡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 X

      【故障现象】手机不读卡,插入SIM卡之后手机依旧显示无SIM卡,手机无SIM卡的故障一般是手机的SIM卡工作条件及线路有异常,或者是手机的基带线路有问题,导致读取不到SIM卡内部的运营商信号。

苹果手机iPhone X 不读卡维修 图1

      【维修过程】拆机之后接上电源,先测量卡座是否出现故障,开机测量SIM卡卡座发现电压正常,并且也无明显损坏。继续检测插卡信号,发现在卡座无故障的情况下,依旧是读取不到信号,于是检查卡槽,发现SIM卡座弹片接触不良情况。

iPhone X 手机显示无sim卡怎么办 图2

      【维修结果】重新压低弹片后开机插入电话卡可以识别了,网络无异常,开启数据业务正常,故障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iPhone X 没有网络不读卡维修 图3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皮炸裂!EC烧穿!充电芯片炸裂

这是手机

网友:
这钱捡的顺手,恭喜老板

网友:
哈,跟我听筒小声一样,是听筒网堵了

网友:
这钱捡的相当顺手,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