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K20Pro阉割拯救

楼主(2023-03-03):
同行送修红米K20Pro不充电,充电死机重启

故障:充电重启

现象:电流表:手机关机充电2-300ma 5v 手机无反应
          电流表: 手机开机 5v充电300ma左右 手机无充电符号

思路:拆机检查,观察主板无明显进水 摔机现象
         测量5V输入端 OK  附件识别对地值HS_DM 005左右明显拉低
         再次判断阻值拉低来源于CPU 还是充电IC

维修:经过测量  断开CPU端 测量阻值恢复400左右 确定阻值拉低来源于CPU本体物理损坏
         断开CPU端电阻,开机充电测试故障还是依旧,说明导致充电死机还有其它原因
思路:只有充电死机,不充电一切都是正常的,说明充电电路包含IC或者工作条件有异常,一充电就进行电路保护死机了

维修:通过点位 围绕充电电路进行分析,尾插5V进入充电保护管到达电源和充电IC
          经过检测将故障锁定到充电IC   测量充电IC周边的工作条件,测到一组供电VREG_L2A_3P1对值阻值有点偏低只有023
           为了准确判断阻值拉低是CPU 电源还是充电IC    下面是使用科技,判断为CPU本地物理损坏

动手:为了尝试阉割这组供电,是否能达到继续使用充电电路
下面:CPU取下绿油屏蔽掉HS_DM 点位和VREG_L2A_3P1,装上CPU 开机进行测试,充电开启5V1.5A左右手机不在关机
        故障修复,阉割了快充和电脑联机功能包括OTG

微信:18583333761欢迎同行沟通交流

网友A(2023-04-21):
这个的确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应该花了不少时间吧,能收多少钱呢?

网友(2023-05-30):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确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应该花了不少时间吧,能收多少钱呢?

还好吧,1个小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