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求助啊,HP L1908W屏线接口怎么拆啊?

楼主(2023-03-03):
大佬们,求助啊,HP L1908W屏线接口怎么拆啊?

网友:
试试两边卡子往中间压

网友:
是屏线还是接口呀,屏线两边捏住,拔一下屏线就出来了

网友:
小心别拽坏了

网友:
呵呵。拔不掉用锤敲。扳手钳子锺子全用上。

网友:
哈,原来是直接拔的,还以为是扣住的啥的。

网友A:
奶奶滴熊,电容换好了,结果屏线太脆了,可能被我拉了几下,花屏了,废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奶奶滴熊,电容换好了,结果屏线太脆了,可能被我拉了几下,花屏了,废了,唉。。。

逻辑板上面的?

网友(2023-08-04):
液晶显示器啦,本来不过是换个电容的事,结果屏线废了,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