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g15 5511笔记本电脑不开机简单维修

楼主(2023-03-03):
dell g15 5511笔记本电脑不开机简单维修
今天接到一个大学生的笔记本电脑dell g15 5511笔记本电脑不开机,用电池开机,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插适配器开机仍然没有反应,量适配器电压正常,拆开后盖,拔掉电池,准备先给CMOS放电,结果没有找到CMOS电池,估计CMOS供电是大电池供电,随后看见固态硬盘没有用螺丝固定,而是用胶条固定,先揭起胶条,拔掉固态硬盘,插上适配器试着开机,结果开机了,估计是胶条时间长了老化了,随着笔记本的移动和合上屏幕时的震动,使固态硬盘和主板上的硬盘接口接触不良,导致电脑自动保护,看到固态硬盘底下有金属片,但螺丝孔位置比硬盘的固定孔短,所以原来的商家用胶条给粘住了,这样的话,刚开始没有问题,时间长了,胶条老化,就不行了。本来想着在硬盘底下的金属片上打孔拔丝,怎奈手头没有拔丝工具,只好作罢。于是就地取材,找到苹果5的废屏幕上的听筒固定架,正好上面有垂直的挡片可以挡住固态硬盘,于是对好挡片和硬盘的位置,然后用热熔胶枪滴一点热熔胶把挡片在笔记本金属底座上固定好,然后再在挡片和固态硬盘上滴上热熔胶把硬盘固定牢靠,然后在不接电池的情况下,长安开机键30秒左右,给CMOS放电,然后插上电池和适配器开机,提示系统时间和日期错误,于是进入BIOS程序,修改系统日期和时间,保存退出,正常开机了。
附上固态硬盘的固定图片和亮机图:

网友A:
图片很清晰哦,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很清晰哦,谢谢分享。

请好好回帖,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4244-1-1.html自己去看!请遵守论坛规则!论坛是大家的,维护好是我们每个会员的义务!!

网友:
这运气不错,票票到手

网友:
我的surface 4也是固态硬盘接触不稳,开不了机拍拍就好了

网友B(2023-04-27):
并不像那么简单的问题,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BIOS放电就好貌似是这机器的通病,还是会复发的

网友(2023-08-04):
引用 网友B:
并不像那么简单的问题,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BIOS放电就好貌似是这机器的通病,还是会复发的

那最终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