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有输入无输出

楼主(2023-03-03):
变压器有输入没有输出,是变压器坏了还是别的电子元件坏了,一直找不出问题求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
变压器?你说的是这个电源插220v插排后,不工作吧?
变压器坏很好测的,测线圈断线没就知道了。

网友:
多补补开关电源原理,这可不是普通的变压器电源哦

网友:
开关变压器,你量的是直流电压吧,开关电路没有工作

网友:
电源没有起振,通电后关机,测420v68uf电容电压,万用表直流500v档位,如果有电压消失的很慢,那就查前级电路,如果电压消失的很快就查保护和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