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Latitude E6410 ATG 笔记本电脑电池组的拆解

楼主(2023-03-03):
一台戴尔Dell Latitude E6410 ATG笔记本电脑,开机后开始充电正常,几个小时后突然发现充电指示灯由原来的蓝色变成黄色,以为是充电器问题,拔开充电器,电脑立即黑屏关机,插上充电器又可以正常开机,换另一个充电器也还是这样,说明不是充电器问题。

关机后不拔充电器,充电指示灯一直显示黄色,拔掉充电器后熄灭。反转电脑后发现电池盒的一组蓝色灯一直亮着,拆出电池盒脱离电脑仍然一直亮着,三个小时了还是亮着。

想拆开电池盒,不知大从何下手。因为从没有维修过笔记本电脑电池盒,有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经验的介绍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换电池吧。拆了就还原不了的。电池都是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吧。拆了就还原不了的。电池都是超声波焊接的。。。

里面的电池应该还很好,已经七个小时了,还在点亮,不应该是电池问题。

分析有可能里面的控制芯片电路有问题,或者里面的芯片程序出错,主要是没有相关的维修资料。

据说更换里面的电池还要写入什么东西才能正常供电。

网友:
电池  外壳超声波焊接,要拆开的话暴力拆吧。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查了一下戴尔官网,电池盒上的五只LED灯亮了,就是电池故障,给出的解决方法就是换。

可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已经三十多个小时了,这些灯还亮着,应该电池本身没有问题,可能是里面的供电控制电路有故障,只要能够拆解就应该可以查出故障位置并修复,就是不知怎样打开电池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