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735 G5换电池不开机捡漏

楼主(2023-03-03):
一个同行拿来一台HP 735 G5,说是换了电池然后就3长2短报警,应该是内存出了问题,这些elitebook基本也没有图纸,只能拆进去看看

逐个电感测量发现内存槽旁边的电感只有0.755,肯定不对,测量了内存条上面的电容也是0.75,所以基本问题就出这里了

这个供电芯片上面丝印AREJ,淘宝看一下发现是NB685AGQ-Z,芯片手册google一下就有了,跑线路发现FB上有个电阻掉了,芯片手册里面也有阻值

FB上下电阻阻值一样就行

主板上装的是10K,不是表格里面的20K,那就去找个10K装上就行

从surface pro 4拆一个

凑合一下装上去

搞定,收钱

网友:
机器都不用拆就搞好了。收米舒服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