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声卡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23-03-03):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父,ALC888S芯片可以直接代换ALC892芯片吗?我在网上看了一下数据手册,引脚都一样,不知道有没有师父代换成功过,有成功的案例吗?

网友:
非常好, 正好遇到一块板子的声卡就是这个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外围一样一般都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外围一样一般都可以代换

那外围看起就不一样,不敢下手啊,888S的周围很多电解电容,892的周围没什么东西

网友:
谢谢分享,有学到知识了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成功之后勿忘告诉我们

网友:
引脚功能一样装上试试 不一样就别装了

网友:
封装形式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有的图纸上有说明,找找看

网友:
比照一下

网友:
我代换了,成功,但是外围电路不一样,导致声卡驱动软件检测到的各个耳机插孔不正常,但是不影响各个插孔功能,只要不是强迫症的人可以代换,要不就改外围电路,但是这样改难度大,对PCB破坏性大

网友:
哦,看来还是不能换的。谢谢分享。

网友:
引脚定义一样,应该都能换吧,有没有成功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