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主板usb都坏了 加pci转usb可以使用吗

楼主(2023-03-03):
问问大家主板usb都坏了   加pci转usb可以使用吗

网友:
原主板USB口都坏掉的,可以用PCI卡或PCIe口卡转USB来用

网友:
台式机老主板没必要折腾了吧,找块二手的很便宜

网友:
用转接卡,还不如换块二手板子

网友:
bios下不能,其他都可以,最好买无驱型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pci转接卡兼容性差:受转接卡主控芯片限制,传输速率差。USB还是原生的好

网友:
usb损坏一般pch损坏,用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