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tcrst信号被拉低

楼主(2023-03-03):
一块p8b75不触发,测量发现srtcrst无电压,但是旁边的rtcrst有2.7v左右。打阻值发现srctrst只有4.几,拆除了与它并联的几个元件,还是不行。怀疑被桥拉低了。从旁边rtcrst接了电压过来,导致rtcrst也被拉低。
这应该已经能确定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SD1二极管正极没问题,拆掉电容还是拉低,就是桥问题。

网友:
拆掉电容还是拉低,就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