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3v7q和240v5q通病

楼主(2023-03-03):
243v7q和240v5q通病能维修吗大神门请看一下,能修的话都是啥问题?

网友:
如果是屏的问题,就放弃

网友:
果断放弃吧,明显是屏问题。

网友:
直接不要了

网友:
果断放弃谢谢大家

网友:
看着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2023-07-07):
这个应该是屏问题了

网友:
屏问题放弃吧

网友:
是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