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1050TI 4G 大将 问题求助!

楼主(2023-03-03):
显卡有时点不亮,打开检查发现只要手指轻轻触碰显卡核心电源电感就花屏然后死机,只要不用手去碰不管用什么软件跑测试都没问题,已排除金手指接触不良,请问各位大佬这个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你为啥不捅插排220

网友:
换个主板插上直接卡B2不动,在原来的板只是偶尔不亮,卡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谢谢分享,有学到知识了

网友:
发现卡B2是因为uefi模式,设回legacy模式就正常,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