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带载能力不足维修请教

楼主(2023-03-03):
安钛克VP450,待机电压正常,串LED100W灯泡,发现12V电压往下掉,到达某一阀值后,电源停止工作几秒,再上电,希望有大神给点思路,顺便能指教一下DWA107N181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有没有资料。

网友:
手上没有这个资料,论坛朋友有的提供一下。

网友:
故障原因没说清楚。
有侍机电压,电源初级正常,不用串负载。只要测试输出电压。看风扇一转就停是电源保护了。

网友A:
安钛克VP450 ,有5VSB,空载短接所有电压输出正常。
串入100WLED灯炮负载后, 各脚也有电压输出,但是12V输出电压会往下掉,掉到8V左右,电源停止工作,几秒后又会重启。然后电压又会往下掉,如此反复。所以怀疑DWA107N181这个芯片出问题了。
我也分析过几点,激励不足,主开关管输出不够,但是5V是正常的,所以可以排除,DC输出端元件漏电或失效,导致电压波动太大,但是我打过输出对地阻值,没有异常,所以我非常怀疑DWA107N181这个芯片,但是没有资料,好像网上也没有卖,所以问题下大家。
这电源是单管正激,然后通过两个功率管驱动变压器输出,非对称推挽结构,AC端控是6800,大致看了一下,就是这样,不对的地方 大家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钛克VP450 ,有5VSB,空载短接所有电压输出正常。
串入100WLED灯炮负载后, 各脚也有电压输出,但是12V ...

纠正一下,我参考的那张图纸上,PFC脚接推挽功率管上了,PWM脚反而接在PFC控制开关管上了。所以应该不是单管正激,应该是非对称推挽,单管PFC控制。

网友:

这安钛克也是吹上天,从用料,结构以及布局上看也没什么特别,由其是这个DC3266的小板,线路板没有元件标识印刷,拆了一个三脚元件下来查不到PDF,量起来像并联二极管,但是查A9又是MOS管,后面几个数又看不清楚,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做产品如此敷衍,那个IC DWA107N181更是一点头绪也没有,PCB还是个黑涂层,不透光,线路都看不清,不知道这种电源凭什么贵,除了主动PFC,没啥特点,买这种电源还真就是交智商税,吐槽完了,回归正题 ,这三脚元件有认得的兄弟吗?有没有哪位兄弟 能分享一下这个小板的图纸,跑线太累了。

网友:
上一张不清楚,重发一张,有认识的兄弟,指教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元件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了,重发一下。

网友:
带崽能力不行

网友B:
安钛克VP450有好几个版本,不同的代工厂出的。你的这个从变压器看,像是台达的。由于照片中无变压器的清楚标识,也不能确定。主动PFC电源只要串灯泡不长亮,有待机5V,短接绿线有输出。就可以去掉灯泡,接个旧主板,触发测试。触发掉电保护的,查各路的整流管,以及保护芯片周围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钛克VP450有好几个版本,不同的代工厂出的。你的这个从变压器看,像是台达的。由于照片中无变压器的清楚 ...

就是因为负载有问题,空载各路电压正常,负载电脑不定时死机。发现其它电压都正常,就是12V输出有波动。5V和3.3V正常,主变压器输出12V和5V,3.3V通过5V降压获得,现在就是12V会掉,所以可以排除前级AC端故障,那个DC3266小板有两个芯片,一个是DWA107N181,没有资料,不过可以确定是驱动AC端工作的控制芯片,还有一个是339,配合DWA107N181保护电路的。由于没有图纸和IC资料,又是这种非功能性的故障,修起来有点困难,我希望能得到参考图低,和那个IC资料,还有我发的那个小三脚元件,能帮忙确认一下是什么元件吗?

网友C:
DWA107N181的集成电路芯片,主要提供过压保护(OVP)、低压保护(UVP)、过热保护(OTP)、六项过流保护(OCP)。

网友B:
12V输出有波动,小波动正常。看负载而定。测试用的电脑功率多大,可以粗略用航嘉功率计算器算一下12V的输出电流。由于是单磁放大,不能处于12V重载,5V/3.3V空载或者负载很轻的状态。同时波动是有范围的,大概是11.4V-12.6V左右。不断波动要查431和12V过来的分压电阻,光耦周边有无变质或者空焊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DWA107N181的集成电路芯片,主要提供过压保护(OVP)、低压保护(UVP)、过热保护(OTP)、六项过流保护(O ...

有PDF吗,兄弟,其实我个芯片我判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就是12V电流取样端或控制端外围元件出问题了,因为输出12V和5V,5V都很稳定,就12V有问题,说明反馈和激励振荡都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如果芯片有问题,要么保护,要么无输出,有输出且很稳定说明芯片供电正常,也能正常调制驱动脉冲,而且12V就往下掉,也有一个时间过程,而且下降到8V左右阀值就断电重启,说明这个12V也应该在取样,芯片也在进行控制输出,只是外围元件故障,导致取样误判,最终输出失调,芯片保护,重启,但是这芯片外围没有印刷,我发的这个IC没有资料,有个小三脚也查不到资料,有些小电阻丝印都看不清了,没法判断,希望能得到支援。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输出有波动,小波动正常。看负载而定。测试用的电脑功率多大,可以粗略用航嘉功率计算器算一下12V的输出 ...

问题是12V有波动,5V和3.3V都很正常,如果是反馈和AC端有问题,应该是12V和5V同时波动。还有可以排除负载不平衡的问题,我猜可能芯片有未端调节功能,然后外围取样元件变值导致芯片误判动作,最终调节失败,导致电压掉到8V左右阀值保护,然后芯片复位重启,如此反复,但是没有IC资料,不知道针脚定义,无法判断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V输出有波动,小波动正常。看负载而定。测试用的电脑功率多大,可以粗略用航嘉功率计算器算一下12V的输出 ...

还有不是小波动,是12V会在一定时间内掉到8V,然后电源复位重启。明显有有故障。

网友B:
12V,5V应该各有一个431。带不动负载需要先保证12V,5V的肖特基整流二极管,输出滤波电容是正常的。同时个输出端应该有一个取样电阻连到监控芯片的监控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故障原因没说清楚。
有侍机电压,电源初级正常,不用串负载。只要测试输出电压。看风扇一转就停是电源保护 ...

正常上电,辅助电源输出5VSB ,PSON2.5,短接PSON,空载时,12V  5V 3.3V,都正常,但是一负载,这个12V就往下掉,所以我才怀疑IC外围电流取样元件出问题了,因为空载电压正常,只有负载才会产生电流。电流异常导致压降,IC最终触发欠压保护,再复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5V应该各有一个431。带不动负载需要先保证12V,5V的肖特基整流二极管,输出滤波电容是正常的。同时个 ...

我有一个参考图方案,AC端6805+DC端ST9S313+风扇控制393的,主变压输出12V+5V的,3.3V是5V线性降压稳压获得的,我大致看了一下,和这个VP550结构差不多,也是三路反馈,一路是给TYN176P控制的5VSB提供稳压反馈的。二路1是给6805提供启动电压,2是控制PFC电路的驱动电流,3是为第三路光耦给6805的第1脚提供信号源。第三路就是控制6805第一脚的运放输出端,通过反馈信号控制第一脚的电压高低,来进行占空比的调节,控制AC端功率开关管输出,所以整体输出都是由第三路光耦反馈控制的,不是12V和5V分开单独控制的。如果5V和3.3V不正常,ST9S313会关断供电6805会停止工作。12V工作不正常,是由6805调节。但是我这个安钛克VP550这个芯片是DWA107N181,没有资料,不知道针脚定义,不确定第几脚控制反馈,不过你的建议让我有点思路,我晚点试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符上参考图。

网友:
发现DWA107N181第5脚上的一个电阻丝印26R,实测181欧,阻值变大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阻,换成0欧的,准备上电测试。

网友E:
思路不对,你这是明显的电源保护动作,这种情况下,主要有几种原因:第一,DC转DC3.3v故障或5v故障。第二,输出端短路。第三,-12v故障。第四,前级PFC没有工作。你测得12v然后保护掉电压,那么输出端短路不存在了,查其他三个故障。具体操作网上很多视频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不对,你这是明显的电源保护动作,这种情况下,主要有几种原因:第一,DC转DC3.3v故障或5v故障。第二, ...

DC端5V和3.3V没有波动,如果PFC没有工作,那么6805的第一脚波形取样,2脚的反馈,4脚的电流取样,都会发现异常,就会保护关断输出,那么12V和5V和3.3V也会同样往下掉,现在就只有12V往下掉。输出端打过对地阻值了,-12V倒是没有注意,晚点我看下电路,看看-12V是怎么出来的,断开测量一下,看下12V是否正常。
不过PFc确实也有点可疑,毕竟PFC只是功率校正的,在不关断功率管的情况下,断掉大电解电容充电确实会导致后级输出端缓慢下降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不是小波动,是12V会在一定时间内掉到8V,然后电源复位重启。明显有有故障。

这个兄弟火凤凰维修是个专家,他给的排查思路是最准确的,按照他的思路维修即可。这个ic是个电源监控管理芯片,基本不可能坏。所有监控管理芯片功能原理都一样,采集各路电压和电流输出数据,数据不正常就停掉原边侧的主控芯片cm6900的供电。你发的那个三脚元件一般是三极管或者431,因为我维修过的atx电源中,没见过贴片mos管或者贴片双二极管

网友:
是不是主动pfc,带载能力不行看看pfc电压

网友(2023-04-15):
先查12V输出的肖管整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