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普生WF-5623 错误代码0x97

楼主(2023-03-04):
爱普生WF-5623 错误代码0x97 不知道哪里问题 自己判断是喷头问题不知道能不能修复好 有谁修复过这问题指导一下谢谢
错误代码

网友:
换喷头和主板

网友:
过了保修期就不要修了喷头贵

网友:
看代码,是喷头、头缆线、主板,大概率喷头坏了。

网友:
大概率是喷头坏了,如果主板和头缆不贵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