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14 PRO-2019不触发维修+战神十代南桥换桥

楼主(2023-03-04):
同行一台小新笔记本贴纸故障不开机,板号NM-C571,这台也是AMD的CPU,拆机打各供电阻值,无明显短路,上可调按电源无任何电流跳变 ,公共点电压正常 按压CPU再触发也无任何反应,打值晶振也正常,不是通病虚焊,老实按时序来查,查EC待机 复位正常,休眠合盖信号也正常 ,待机时该有的几个供电也正常,开关到EC的高低高跳变正常,下一步EC应该发出RSMRST#信号了,测此信号无电压,此机EC(kb9022q)自带程序,本想按照论坛上的方法用编程器飞线1、6、5、2、GND来重新刷写,试了一下不顶用,还是买了新的空EC焊到转接板上刷成功的,换上后一次点亮,程序就不发了论坛上已有,拆下来的EC装转接板上试了下确定是坏了,难怪飞线方法不行。另有台大学同学拿过来的战神笔记本不开机,自己描述说是听到声音有东西烧了,能开机不显示,拆机查看整板 南桥核心上有黑色痕迹,打值各电感,只有1.8V电感短路,这个简单不用说直接换全新南桥SRKMA,提前把BIOS改好,南桥到货装上后看机器开机还有问题,每次上电到2.4左右掉电到0.07再重启三四次才能亮机 、进系统电流不到3A又会重启,怀疑BIOS问题刷回原机BIOS,亮机挺快就是电流在1.0左右就亮了,不进系统,进BIOS竟然无ME版本,重新下载了个工厂版BIOS故障消失,看来早南桥烧坏后主BIOS也有问题了

网友:
200大洋   全新一个

网友:
技术一流,谢谢分享

网友:
南桥真是贵啊

网友:
不错不错.....修好了才是硬道理

网友A:
桥坏了还有修的价值,恶心的是现在cpu动不动就坏。

网友:
现在订的桥好坏各一半,难搞哦

网友:
高手!进来膜拜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台amd处理器的本,回去看看是不是ec坏了,也是开机电流不跳变

网友:
毫无保留的分享给个赞

网友:
刷EC的转接板什么样的

网友:
维修是小新,图片是蓝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坏了还有修的价值,恶心的是现在cpu动不动就坏。

以后没有桥换了,十二代以后标压的桥集成在CPU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没有桥换了,十二代以后标压的桥集成在CPU上面了

电脑越来越没有维修价值了,动不动都是CPU坏,而且成本不是一般的贵,客户都不接受。

网友:
神舟老烧桥

网友C:
SRKMA印象中好像是搭载11代处理器吧
txh7387733
没错 标题错误 HM570 用的I5 11代cpu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SRKMA印象中好像是搭载11代处理器吧
没错 标题错误 HM570 用的I5 11代cpu

网友:
明显的故障 就是好搞

网友(2023-06-20):
6,我的神州的,刚开始的触发0.3掉电,换桥后,上电0.9,不显,bios换了几个了,只能再订一个桥试试了

网友:
楼主评论精到 有用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