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显卡核心频率为0

楼主(2023-03-04):
一张470显卡核心频率为0,功耗全部拉满,要从哪里开始维修?

网友:
先刷BIOS,看看BIOS是不是正常的,这种不是BIOS就是核心。。。没有第三

网友:
BIOS以刷了好多了都不行

网友:
主控是3567B这个和主控有关系吗

网友:
这是驱动没装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