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x79点不亮维修 求助

楼主(2023-03-04):
外星人x79主板   cpu要发热 按照网上的步骤  测量内存有1.5v  pcie显卡部位有  12v  3.3  0.3 电压不亮机  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我也有一片X99的华硕,无从下手。

网友:
点不亮是指主板不触发吗?还是主板能上电不跑马?要把故障解释清楚点啊

网友(2023-05-15):
我也弄了快X79,电压一切正常,也能进系统(音响有打开桌面的声音),pcie供电和显卡外接供电也正常,显存核心供电也正常,换了另外几块显卡试了也一样,就是屏幕不亮,不知道什么原因,搞的头疼

网友:
大家感觉这主板做工怎么样啊?有图纸可以查查条件

网友:
x79主板的主板,还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