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 XS Max不开机故障修复,小电容又导致无基带维修

楼主(2023-03-04):
iPhone XS Max不开机故障修复,小电容又导致无基带维修

iPhone XS Max不开机,重植CPU后又发现无基带,补上新电容后,故障修复

      【机器型号】iPhone XS Max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机器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关机的,毫无征兆,然后尝试开机也开不了。手机不开机的故障原因有很多,使用过程中突然关机,那多半是主板出现了故障,具体情况需要拆机才能知道。

iPhone XS Max 不开机维修 图1

      【维修过程】拆机,取出主板,接可调电源,先通过电流来判断大概的故障位置。单板上电,电流正常跳到到230ma,然后定格在115ma十多秒之后突然归零,就这样循环了几次。根据故障电流结合维修以经验判断为CPU问题,使用加热台将主板进行分层,拆下CPU,处理焊盘,重新植锡后,安装CPU,并处理CPU周边的小元件,使用鑫智造测架测试开机电流正常,显示屏正常显示。但测试发现无基带、不认卡导致无信号。
iPhone XS Max 不开机维修 图2

再次检测基带部分电路,发现供电短路,使用红外诊断仪确认为电容短路,将短电路抠掉后,补上新电容。

iPhone XS Max 不开机维修 图3

      【维修结果】短路排除使用鑫智造测试架测试基带恢复正常,将上、下层主板进行贴合好,装到手机中进行测试,开机测试,触摸正常,基带正常,网络正常,故障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涂绿油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