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微信误删数据恢复,通话记录恢复

楼主(2023-03-04):
手机数据恢复工具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RH-q3-FIxwhCHSwDNP3vw?pwd=q7w1
提取码:q7w1
工具免费下载,如不懂可以V  rhkj890

手机打开关于手机连续点击版本号打开开发者
开发者中打开usb调试

把usb链接换成文件传输

提示是否允许调试点允许就连上了

网友:
谢谢lz分享,原来还能恢复的~

网友:
这个恢复了。提取收费多少?

网友A:
删除了。用一段时间不能恢复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删除了。用一段时间不能恢复了吧。

能,就是概率比较低,时间不是很长就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就是概率比较低,时间不是很长就可以试试

大概一次多少费用呢

网友B:
可以下载试用一下,我们给授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下载试用一下,我们给授权

如果又恢复,可以下载试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