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80 NM-B421 REV1.0 2017-10-30自动加电到0.38A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3-03-04):
E480 NM-B421 REV1.0 2017-10-30自动加电到0.38A 开机不显示  BISO已刷BIOS 还是一样 。

网友:
0.38A的电流,CPU供电都没有出吧,实在没有思路重做CPU啊,这款机器低温锡!

网友:
高手!进来膜拜一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短路,我这台上电200多,3v短路,烧不出来,有点怀疑板层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