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内存升级

楼主(2023-03-04):
A1466内存升级16G 找到内存识别表,如果用海力士就是LLLH,低低低高,L为低,H为高,
低就是把2053这个电阻装上,因为低是接地拉低,反之R1611就不装,后面都一样,低就是装接地的电阻,高就没有,如果为高就装高的电阻,低就没有。

A1706,如果用三星的内存16G,是第0个,和第三个,和第四个为低,
那么就是把为低的电阻装上,其他的就不装,直接悬空,这个跟1466不一样。
新手理解,勿喷,互相学习

网友:
我自己升级内存1466常用的品牌是海力士,尔必达
1989一般用镁光,海力士, 三星的反正我每次不成功
还有2251用镁光也是没成功过。。
有大神知道的可以说一说

网友A:
苹果的都没扩过内存,市场需求量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都没扩过内存,市场需求量少

我扩了很多啊,我们专修苹果,所以量还是有的

网友:
对大家有用就行

网友B:
感谢分享:下次试试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下次试试看看

很简单的,有问题也可以问我,我能知道一定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有问题也可以问我,我能知道一定解答

谢谢 A1989你有没有升级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A1989你有没有升级成功过

有啊下面不是说了

网友:
下次试试看看

网友:
学习一下,正好手上有机器测试一下

网友:
把颗粒容量换大吗

网友:
学习下!!!!,下周内存收到了试试

网友(2023-11-01):
没升级过,打算拿自己的机器试验一把,结果翻车了,就是配置电阻不会弄,今天看到这个才明白过来……我还以为是颗粒有问题呢……

网友:
的就不装,直接悬空,这个跟1466不一样

网友(2024-03-14):
谢谢分享升级经验,老笔记本续命,节约电子产品资源

网友:
还没学懂怎么升级内存,感觉没学到点子上

网友(2024-12-01):
纯手工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