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AWEI MatePad Pro 12.6 摔坏不显示

楼主(2023-03-04):
同行的HUAWEI MatePad Pro 12.6 摔坏不显示

机器到售后检测主板问题,不开机。到我这里据客户描述自己淘宝发一片屏也是不显示,售后检测主板问题,我收到机器都是拆散来的,屏幕已经内爆了,另附售后一起发过来的原装屏。
电流表给裸板加电应该是显示电流,但是新屏上去没有ELVDD ELVSS AMOLED_AVDD三组供电,机器反复震动。

想着麒麟的机器大部分都是CPU问题导致开机振动、卡logo 就决定开始干CPU,干完之后依旧,顺便字库也重植发现还是一样,想着会不会电流表不行,用机器的电池,因为之前电池只有3V电压,这次先给他激活到3.7V,然后用充电器给他充电,
晚上的时候又开始研究它。拔掉充电器突然听到移除充电器的咚咚声,以为听错了,反复测试确实是,这次新屏装上去后依旧是循环振动,不进系统,把旧屏插上能进系统正常,但是没有屏显。
仔细理下思路,测试ELVDD ELVSS AMOLED_AVDD三组供电,旧屏上去供电都有,4V  -3.7   4.8V。没有实际比较好机器只能认为是正常范围吧,给出的规格书感觉是两组VDD电压不够
再把新屏安装之后发现开机电流是不正常的,无论电池还是电流表都是在循环振动不进系统。
这时候得出结论,一个问题是主板的显示供电IC出问题,带不动负载保护了,另一个就是新屏是坏的。但是考虑这块屏是售后兄弟带过来了的应该问题不大,就把问题放在IC上
TB买IC  只有一家有这个IC,空运回来后发现问题依旧。这时候把问题锁定在屏幕上,售后兄弟直接给发了一块屏幕,测试问题依旧。客户比较着急,只能放弃了,最后考虑要么买的芯片不行必须原拆的。要么主副电源功率不到,但是手上没有可以代换的,只能放弃。
直到现在都没明白问题出在何处,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大神留着记号,
最后顺手拍了几张高清图,有掉件的参考下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YV-1XfYQGB5Lk6nLX6ZBA
提取码:hdjf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7的分享

网友:
高手 顶起来

网友A:
旧屏装上都有正常的充电声音说明主板已正常开启!问题应该还是在屏幕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旧屏装上都有正常的充电声音说明主板已正常开启!问题应该还是在屏幕上

同行自己淘宝换一个 了  售后也换过,后来售后也给我邮寄一个 都是不行 问题可定不是屏幕了

网友B:
主板开机正常了,电压正常,屏也排除,很可能是座子有变形哦,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开机正常了,电压正常,屏也排除,很可能是座子有变形哦,可惜了

座子没有变形 ,显微镜都仔细排查了

网友C:
楼主技术这么厉害了,没用波波打一下

网友:
哎。我也遇到一台摔过的华为笔记本不触发,到现在也没有修好,华为的机器难修啊

网友D:
1.这主板有进液的吧(防水标变色了)
2.有没有可能电池没电了。有些机器需要电池有电才可以(没修过这种,瞎猜的

网友E:
测量一下屏幕座子所有的电压信号都有没有啊,比如开启电压,屏幕背光供电,开启信号啥的,客户都说是人为摔的,看看外壳那里有没有变形的地方,会不会顶到主板了,如果有顶到,拆开屏蔽罩测量一下,看看电感有没有虚焊或者断裂

网友E:
说不定就是屏幕背光不亮,捡钱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不定就是屏幕背光不亮,捡钱的活

AOLED的屏哪来的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量一下屏幕座子所有的电压信号都有没有啊,比如开启电压,屏幕背光供电,开启信号啥的,客户都说是人为摔 ...

坏屏装上去是有的 新屏装上去连系统都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这主板有进液的吧(防水标变色了)
2.有没有可能电池没电了。有些机器需要电池有电才可以(没修过这种, ...

电池是有电的 而且进入盲人模式的科艺听到百分百的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这么厉害了,没用波波打一下

不知道该打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