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返修LGA1155座不成功

楼主(2023-03-04):
今天有空试用CF260加焊LGA1155座,用原厂曲线根本动不了,后面用到了论坛上网友股的曲线到第五段才有一点轻微的动,预热已开到150度,下图是坛友的曲线,请问CF260要如何才能换座成功?

网友:
今天把CPU针脚搞废了 哭哭

网友:
这个温度太低了

网友:
增加上风口温度,CPU做大胆加热

网友:
换座子时间加长一些没事儿 座子中心温度225以上你用测温线测试一下

网友:
得多焊几次,我换1200的座子,至少2次焊好全部的点

网友:
孰能生巧,多报废几次就好了,用料板没事就干

网友:
上温275下温280,上面再压一块Cpu没有不成功过

网友:
只要座子不化,使劲干,

网友A:
焊接座子是不是要用bga

网友:
270,280那段去掉,觉得已经到了合适的温度,保持两分钟就可以。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恒温时间太少了 40 换成 60  270度去掉 后面的恒温时间40换成 60  80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活风险太高。。。

网友:
温度适量调高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座子是不是要用bga

没BGA焊不动

网友:
首先内得用测温线确认BGA实际温度。

网友B:
楼主找到合适的曲线了嘛?我也是广州,不过我的是CF360

网友:
失败的原因基本都是板子变形了。

网友:
找料板练练

网友:
高手如云呀,感谢分享

网友:
没有返修台的路过

网友:
只敢看看,不敢上手

网友:
一定要准备一个温度检测工具,网上才几十块钱,

网友:
谢谢大伙支招后面加了一组温度曲线上260 60秒  下280  80秒后座可动,但没拿下植,因实时监测到下温实际已达310度,就赶快下降下风咀和关机停止加温了,怕爆板…………难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合适的曲线了嘛?我也是广州,不过我的是CF360

没敢试植,焊都痛——实际温差有点大不敢再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敢试植,焊都痛——实际温差有点大不敢再焊了

前几天我用CF-360试了一次不行。。。板都翘了了, 预热砖才100应该不行,得提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