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游戏本和联想小新的维修

楼主(2023-03-04):
1:炫龙通电大短,cpu供电一路击穿,换驱动芯片和复合管87350D,台式U I5-8400也坏,总共就2路供电,估计又是散热出风口堵死导致烧供电芯片!
2:联想小新,时显时不显,重置cpu ok,没啥技术含量,做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掉元器件,低温锡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技术一流

网友A:
前几天搞了个小新的AMD的U  没成功   取下没掉电,,,做上去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搞了个小新的AMD的U  没成功   取下没掉电,,,做上去不亮机

那个破机器内存也容易虚 估计是内存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