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鲨4手机卡LOGO重启

楼主(2023-03-04):
黑鲨4手机正常使用突然关机再开就是卡LOGO重启了,CPU重做了问题以旧。进RE模式格机走一半左右提示数据失败,这种是字库挂了。有没有同行修过类似问题

网友A(2023-04-30):
把两个字库搞一下,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两个字库搞一下,我遇到过

4PRO才是双磁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