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改LED闪的厉害

楼主(2023-03-04):
有台显示器灯管老化,打算改LED。灯条还没装屏里,发现灯条快速的闪烁。用的是降压灯条,输入14.8V稳定,输出7.8V也稳定。换灯和桓流板都一样。换一套升压板和灯条就不闪烁。降压的套装好几套,升压的灯管就一根拆机的。如果用这个降压桓流板怎么解决闪烁的问题?之前碰到过显示器闪烁的问题就没解决。

网友:
电源板带不负载吧

网友:
接线位置不变,就是把原来的亮压跳线接回去,灯光正常了。之前把高压部分的供电跳线断开了,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影响。

网友:
灯闪主要还是点灯板的问题,,,

网友:
改为LED都挺牛的。

网友(2023-05-12):
led灯条问题 以前买过一家的 都闪 点亮闪上几分钟就不闪了 换了一家店买的灯条不闪了

网友:
是不是LED灯条有问题啊

网友:
这问题没有深研究过,都是换好测试有问题 问客户能接受不,能接受就换,不能接受就不换。感觉还是和灯条 电源板供电有关系。

网友:
应该是电流不够

网友:
用可调电源先试下灯条看有没有问题,一般这种都是恒流板的问题吧,通用的板都可以改电流的,看下功率是不是匹配

网友:
后来发现不断开原高压区域的供电就可以正常了。之前是把高压的供电断开,接了LED升压板,再接LED灯管。

网友:
外接LED驱动板,给一个9V以上的电源就不会闪。我维修显示器背光都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