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图纸里显存品牌识别电阻怎么看

楼主(2023-03-04):
请教下图纸里显存品牌识别电阻怎么看,比如这里

(5)显卡836348006V323(msiGTX980TIMS-V323图纸和点位图).pdf

网友:
识别电阻怎么看,比如这里

网友:
R50空,R51接地15K,表示CFG[3:0]值为0010,对应128MX32 384BIT Hynix,单颗512Mbyte,6组通道12颗共6GByte。(或256MX16 384bit Hynix,6组通道4颗一组)

网友:
显卡识别电阻是根据16进制计算的数字,不同显卡型号后面id数字不一样,16进制换算出数字,然后数字去匹配图纸上对应的电阻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