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板号x421ia 维修一例

楼主(2023-03-04):
这主板 无点位 无图纸  就简单 描述下维修过程 裸板测试 单接可调电源 待机 电流0.024A 公共点 电压只有3.5v 隔离保护不过 充电芯片是24780s 接上电池(有些 机器不接电池 不出 公共点  电压)一个鸟样 无任何变化 待机电流还是0.024公共点电压 10v 多点  电池提拱的   检测 3 5v 待机没有 待机芯片RT8249C 线性3 5v 只有3v线性 5v线性没有 断开电池 电源  打值 都正常 继续测量发现 ec it5125e待机电压 短路(此电压不是线性3v直接过来的 中间应该有转换电路.没图纸点位跑线 没跑出来) 烧机 ec发烫 订ec 第二天 换掉后发现短路是不短路了 接上电池 ec待机电压倒是出来了 还是原来那个老样子  接电源也不过隔离 测量ec复位 电压0v  想扔掉直接换板的冲动  扔旁边修其他机器 忙完了 理了下思路 此路不通 就先去搞隔离保护 测24780s 条件 6脚acdet 2.7v 正常  28脚vcc 19v正常 测量到24脚regn只有1.25v 明显不正常 正常是6v左右 断开电源打值 只有19 偏低 拆掉芯片 打值无穷大正常了  芯片挂了 料板上随便拆了个补上 接上电源电流刷刷就上去了 接上电池也能充放电 维修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