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Windows 11/10系统连接共享打印机报错0x00000709、0x0000007c、0x0000011b

楼主(2023-03-04):
1、以下操作方案是根据 http://iknow.lenovo.com.cn/detail/dc_199416.html方法无法操作,没有对应补丁的情况,测试Windows 10 21H1版本系统有效。
2、Windows 11 22H2,需下载附件“FixPrintSpoolerbat.rar”,解压后,找到“fix-printer.bat”文件,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即可。

解决方法:
1.Windows10 21H1下在电脑上创建一个TXT文件,将以下内容复制到TXT中,然后将TXT的扩展名更改为.bat,然后右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附件中有制作好的,可以直接下载)
net stop spooler
timeout /t 3 /nobreak
Takeown /A /F C:\Windows\System32\win32spl.dll
icacls  "C:\Windows\System32\win32spl.dll" /grant builtin\administrators:F
icacls  "C:\Windows\System32\win32spl.dll" /grant SYSTEM:F

2. 将win32spl名称的附件下载到电脑中, 提取压缩包中的win32spl.dll文件,替换系统路径C:\Windows\System32\文件夹下win32spl.dll文件。

3. 重新启动print spooler 服务。

如果不成功,可以参考以下链接中的方案:

使用提示:请严格按照系统版本进行替换和操作,避免造成打印服务无法启用等情况。

网友:
用户名密码也可以访问,不行就在客户端添加对方的Windows凭证就可以添加了

网友:
超级难搞!有次搞了一上午。做了系统才解决

网友:
学习下,win11还没用上哦,谢谢分享。

网友:
最近好像碰到过几个客户有类似的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时候怎么调都不行  郁闷

网友:
好用 比卸载更新速度快

网友:
那种电脑重启就又连不上的怎么搞?

网友:
现在21h2还会这样吗?

网友:
学习一下,说不定用的上呢

网友:
这哥们儿一定是联想售后

网友(2023-04-10):
这哥们儿可能做过联想售后

网友:
现在都懒得折腾了,直接卖共亨器,或者是多装一台打印机解决,因为系统一更新就有可能共亨不了,给骂怕了.不肯装的都懒得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