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g3-3500笔记本充电问题

楼主(2023-03-04):
排除适配器和电池问题,电池亏电时插上适配器能出发到0.36a之后掉电,如果电池有电偶尔能亮机,且不进bios,卡死在logo处,刷过bios没用,加焊ec没用,换充电芯片问题解决。正常时电压情况,没换之前vdd和vddp电压没有。电池数据脚位波形和充电电感的前级波形。

网友:
我这两天接了一台g5 5500 有时候掉电有时候显示正常 有时候显示红绿蓝变换无信号的意思,先刷bios换南桥,换完还是一样。i7 10代的感觉是cpu问题了报了价不同意,只能退机了,最后因为新的南桥换上有时候显但是硬盘有bitlock锁还特意把原南桥重植种回去,谁知道竟然不上电了,现在我丢在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