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820-00840固件锁

楼主(2023-03-04):
如题,A1708 820-00840开机进恢复模式就有一把锁,解决了直接在原机器BIOS里面清除密码,刷了下载的BIOS,不行。出一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A:
你刷的BIOS不行,要把me替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刷的BIOS不行,要把me替换了,

替换了也不行  直接在原机BIOS 清除的密码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