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00G2 不开机

楼主(2023-03-04):
    接到一台HP 400G2 一体机不开机,插上电源(这个机器对电源转接头比较挑,我只有一个转接头能用,否则就要用原装适配器),待机电流0.02A正常,开机电流能上到1.4A停止,屏幕不亮,首先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全部正常,开机后测量各路电压也全部正常,分析电流能上到1.4A应该再上一点点就能够亮机了呀!首先刷个BIOS吧。我的板号是6050A2716601-A01,根据这个在论坛上下了一个,一般HP的机器同一型号,都有很多版本,我刷之前一般用ME查看软件看一下ME版本,
   用ME一看,我的原来不亮的是11.0.0.1205,而论坛上下了两个一个是11.0.18.1002  另一个是11.0.0.1911全部不同,实在找不到就用11.0.18.1002刷上去,电流第一次能到1.7A,后面掉到1.4A仍不亮机,看来不行,只能找万能淘宝了,在淘宝上找了一家,他要求我把原来坏的BIOS发给他,他合成一下给我,他发过来之后,我用ME查看版本就是11.0.0.1205的了,刷上去,果然电流上下三次,屏幕点亮!但是发现,开机时出现一个什么工作在工厂模式,不管了,但还有一个更严重问题,机器你点关机了,系统关了,屏幕灭了,但机器没关死,风扇还在转!
    再跟卖家一说卖家,重新发了一个,再刷上去,开机还是出现一个什么工作在工厂模式,但能够顺利关机!
    我把BIOS发给大家,我的ME版本是11.0.0.1205,刷的时候要看一下。

HP 400G2.bin

网友:
手头上正好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