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戴尔笔记本游匣7559,开机不显戴尔logo图标,按f2和f12不进bios

楼主(2023-03-04):
(图片)

网友:
整什么幺蛾子,直接来个芯片一起刷,搞定

网友:
高手!进来膜拜一下。

网友A:
意思是你这机器开机还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你这机器开机还能正常进系统?

我描述是指电脑能正常开机情况下,当时我收到这个戴尔笔记本,想办客户装个系统,发现按f2,f12按键都没有,开机也没有显示LOGO戴尔图标,根本没有办法刷系统,想进u盘pe只能拆硬盘,但是你想进入主板设置bios参数根本进不了。网上百度发现也很多网友遇到,但是也没有说个具体。最后我是戴尔官网更新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