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品牌型号Z8350主板黑屏故障修复

楼主(2023-03-04):
板号K16_8_Y116_V01,配置Z8350,4+64G,根据主板尺寸、形状和布局来看,可能是带触摸的笔记本电脑的主板,由于只有主板没有屏,只能外接hdmi显示器要修复。
主板bios芯片为2M,这种方案最常见用于海尔和易方平板电脑,要解决黑屏问题可能要重刷bios,甚至重刷emmc。
于是将2M芯片更换为8M芯片,尝试刷其他配置相近的主板bios,多次失败,最后从某一体机主板A17C V2.2上提取的bios,成功点亮hdmi显示器。
开机自动进系统,一切正常。
奇怪的是,原本4G的内存,bios原因只能识别为2G。
提取并使用的8Mbios文件如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厉害

网友A(2023-12-30):
哪家代工的啊,一体机BIOS能用在平板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家代工的啊,一体机BIOS能用在平板上吗

没有用在平板上,只是利用主板改迷你主机用。